PLC基础知识

楼主(2010-02-25):
一、plc的构成
  从结构上分,plc分为固定式和组合式(模块式)两种。固定式plc包括cpu板、i/o板、显示面板、内存块、电源等,这些元素组合成一个不可拆卸的整体。模块式plc包括cpu模块、i/o模块、内存、电源模块、底板或机架,这些模块可以按照一定规则组合配置。

二、cpu的构成
  cpu是plc的核心,起神经中枢的作用,每套plc至少有一个cpu,它按plc的系统程序赋予的功能接收并存贮用户程序和数据,用扫描的方式采集由现场输入装置送来的状态或数据,并存入规定的寄存器中,同时,诊断电源和plc内部电路的工作状态和编程过程中的语法错误等。进入运行后,从用户程序存贮器中逐条读取指令,经分析后再按指令规定的
任务产生相应的控制信号,去指挥有关的控制电路。
  cpu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寄存器及实现它们之间联系的数据、控制及状态总线构成,cpu单元还包括外围芯片、总线接口及有关电路。内存主要用于存储程序及数据,是plc不可缺少的组成单元。
  在使用者看来,不必要详细分析cpu的内部电路,但对各部分的工作机制还是应有足够的理解。cpu的控制器控制cpu工作,由它读取指令、解释指令及执行指令。但工作节奏由震荡信号控制。运算器用于进行数字或逻辑运算,在控制器指挥下工作。寄存器参与运算,并存储运算的中间结果,它也是在控制器指挥下工作。
  cpu速度和内存容量是plc的重要参数,它们决定着plc的工作速度,io数量及软件容量等,因此限制着控制规模。

三、i/o模块
  plc与电气回路的接口,是通过输入输出部分(i/o)完成的。i/o模块集成了plc的i/o电路,其输入暂存器反映输入信号状态,输出点反映输出锁存器状态。输入模块将电信号变换成数字信号进入plc系统,输出模块相反。i/o分为开关量输入(di),开关量输出(do),模拟量输入(ai),模拟量输出(ao)等模块。
  开关量是指只有开和关(或1和0)两种状态的信号,模拟量是指连续变化的量。常用的i/o分类如下:
  开关量:按电压水平分,有220vac、110vac、24vdc,按隔离方式分,有继电器隔离和晶体管隔离。
  模拟量:按信号类型分,有电流型(4-20ma,0-20ma)、电压型(0-10v,0-5v,-10-10v)等,按精度分,有12bit,14bit,16bit等。
  除了上述通用io外,还有特殊io模块,如热电阻、热电偶、脉冲等模块。
  按i/o点数确定模块规格及数量,i/o模块可多可少,但其最大数受cpu所能管理的基本配置的能力,即受最大的底板或机架槽数限制。

四、电源模块
  plc电源用于为plc各模块的集成电路提供工作电源。同时,有的还为输入电路提供24v的工作电源。电源输入类型有:交流电源(220vac或110vac),直流电源(常用的为24vac)。

五、底板或机架
  大多数模块式plc使用底板或机架,其作用是:电气上,实现各模块间的联系,使cpu能访问底板上的所有模块,机械上,实现各模块间的连接,使各模块构成一个整体。

六、plc系统的其它设备
  1、编程设备:编程器是plc开发应用、监测运行、检查维护不可缺少的器件,用于编程、对系统作一些设定、监控plc及plc所控制的系统的工作状况,但它不直接参与现场控制运行。小编程器plc一般有手持型编程器,目前一般由计算机(运行编程软件)充当编程器。
  2、人机界面:最简单的人机界面是指示灯和按钮,目前液晶屏(或触摸屏)式的一体式操作员终端应用越来越广泛,由计算机(运行组态软件)充当人机界面非常普及。
  3、输入输出设备:用于永久性地存储用户数据,如eprom、eeprom写入器、条码阅读器,输入模拟量的电位器,打印机等。

七、plc的通信联网
  依靠先进的工业网络技术可以迅速有效地收集、传送生产和管理数据。因此,网络在自动化系统集成工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甚至有人提出网络就是控制器的观点说法。
plc具有通信联网的功能,它使plc与plc 之间、plc与上位计算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之间能够交换信息,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实现分散集中控制。多数plc具有rs-232接口,还有一些内置有支持各自通信协议的接口。
  plc的通信,还未实现互操作性,iec规定了多种现场总线标准,plc各厂家均有采用。
  对于一个自动化工程(特别是中大规模控制系统)来讲,选择网络非常重要的。首先,网络必须是开放的,以方便不同设备的集成及未来系统规模的扩展;其次,针对不同网络层次的传输性能要求,选择网络的形式,这必须在较深入地了解该网络标准的协议、机制的前提下进行;再次,综合考虑系统成本、设备兼容性、现场环境适用性等具体问题,确定不同层次所使用的网络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