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无正文)

网友A:
虽然知道,但是还是看一下。

网友B:
温故而知新

网友C:
PLC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的区别:
1、晶体管输出

           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使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如温度PID控制,主要用在步进电机控制,也有伺服控制,还有电磁阀控制(阀动作频率高)。

2、使用寿命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

           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3、电流

      晶体管电流0.2A-0.3A
           继电器2A。

4、电压

     晶体管最大24V,继电器可以接220V
          晶体管直流,继电器交流+直流

5、负载

     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6、继电器输出型

        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可带较大的外部负载;

7、晶体管输出型

        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可带外部负载小;

8、可控硅输出型

        CPU通过光耦合使三端双向可控硅通断,以控制外部交流负载,开路漏电流大,响应时间较快(约1ms)。

阅读全文(13) | 回复(0)

网友C:
贴出来好看,方便。

网友D:
虽然知道
但是基础知识还是要复习一遍的

网友E:
晶体管一般都有500mA的电流,有些模块式的PLC这种1A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