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问题

楼主(2010-02-25):
因为今年换车间了
今天去抄电表发现,电表倒退了(没有任何负载)
后来检查发现互感器连接正确,相序正确
唯一的是电源接在接触器的上端,而互感器接在出线端,没有接接地线
电表电压线圈有电,电流线圈没有电流,电表怎么会倒转

网友A:
可能问题就在这里了,是不是没有接地呢?关注、

网友B:
请问你所用的是不是有功电度表,
         你检查电流互感器进电表的线,是否正确。
  进出可能是弄错了。。。。。你仔细检查下。

网友B:
A相接电表1,B相接电表4,C相接电表7.
A411(S1)接电表2,B411(S1)接电表5 ,C411(S1)接电表8  S1是电流互感接线点.
N401(S2)分别并接在一起然后接地。最后10,11接零N。
  这是三相四线制电表接线。
  说得不对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表不好了?应该不会呀,与接不接地没有关系呀。你换一个表试一下。

网友D:
有没有接地呢

网友E(2010-05-07):
引用 楼主:
因为今年换车间了
今天去抄电表发现,电表倒退了(没有任何负载)
后来检查发现互感器连接正确,相序正确
唯一的是电源接在接触器的上端,而互感器接在出线端,没有接接地线
电表电压线圈有电,电流线圈没有电流,电表怎么会倒转
这样就死定啦,2、5、8是电压采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