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第四节 小车避障实验
一、实验原理:
      避障传感器基本原理,和循迹传感器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利用物体的反射性质。在一定范围内,如果没有障碍物,发射出去的红外线,因为传播距离越远而逐渐减弱,最后消失。如果有障碍物,红外线遇到障碍物,被反射到达传感器接收头。传感器检测到这一信号,就可以确认正前方有障碍物,并送给单片机,单片机进行一系列的处理分析,协调小车两轮工作,完成一个漂亮的躲避障碍物动作,传感器原理图如图6。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图6  红外避障传感器原理图
二、实验接线:
      实验时只需把信号输出端(signal)与单片机的p1^0口相连。vcc端接5v电源,gnd接电源负极或单片机上的逻辑地。注意:如果对红外避障传感器的使能感兴趣,可以把传感器的tc端接单片机的i/o口,通过控制tc实现是否开启红外避障传感器,当tc为高电平时传感器工作,为低电平时,传感器关闭,参照图7。
三、实验任务:
1、把红外避障传感器固定在小车的正前方,接好线。注意:红外传感器的避障距离也是可调,调节滑动变阻器可以调节避障距离。
2、编制程序,实现小车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时,向左转弯,再检测,没有障碍物,继续前进,有障碍物,继续左转弯。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图7  避障传感器与单片机连接图
四、红外避障传感器电路分析:
      电路中hef4011bt是一个4通道2输入与非门。455是晶振,它产生38k的方波,hef4024bt是7位二进制计数器,38k的方波作为计数器hef4024bt的时钟输入。hef4024bt的o2与o3接与非门加一个非门去控制hef4024bt的复位端。也就是说当hef4024bt计数到第四位与第三位同时为1时,hef4024bt就会被清零。同时当hef4024bt的o3为1时,hef4011bt的o4为低电平,触发红外发光二极管发送信号。当hef4024bt的o3为0时,hef4011bt的o4为高电平,关闭发光二极管,这段时间为4个方波周期。也就实现了38k载波调制的红外。接收头是红外线一体化接收头是集红外接收、放大、滤波和比较器输出的模块。当收到信号时,out端输出低电平,ledr被点亮,指示收到信号,前方有障碍物。没有收到信号,out端输出反之。
五、实验源程序:
/*******************************************************************

公司名称:盛方单片机
公司网址:www.sfmcu.com
模块名称:007.c
功    能:小车躲避障碍物。
说    明:通过定时器0产生pwm调速。
程序设计:tongwei
设计时间:2009.09.15
版 本 号: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_c p0                  //p0口作为电机的控制口。
#define signal p1                   //p2口的低两位为循迹传感器输入口。
#define shelves 25                  //速度总档数。

#define back 0xa5                   //后退
#define forward 0xc6                //前进

sbit pwm_r = p0^7;                  //右电机pwm输入口
sbit pwm_l = p0^2;                  //左电机pwm输入口

void timer_init( void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left( void );                  //右转弯函数。
void left( void );                  //左转弯函数。
void forward( void );               //前进函数。

uchar percent_l = 0;                //左轮占空比
uchar percent_r = 0;                //右轮占空比
uint run_time = 0;                  //车轮运行一步的时间

/********************************************************************

函 数 名:timer_init()
功    能:初始化定时器0
说    明:无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tongwei           日    期:2009.09.15
修    改:                  日    期:
***********************************************************************/
void timer_init( void )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2,定时值自动重载,启动仅受tr0的控制。
   th0 = 256 - 200;            //定时周期为 200us * shelves
   tl0 = 256 - 200;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

函 数 名:left()
功    能:小车左转
说    明:通过控制左右轮不同的占空比,实现左右转。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tongwei           日    期:2009.09.15
修    改:                  日    期:
***********************************************************************/
void left( void )
{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motor_c = forward;          //方向向前
   percent_r = 0;              //右轮速度慢。
   percent_l = 4;              //左轮速度快。
}

/********************************************************************

函 数 名:right()
功    能:小车右转
说    明:通过控制左右轮不同的占空比,实现左右转。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tongwei           日    期:2009.09.15
修    改:                  日    期:
***********************************************************************/
void right( void )
{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motor_c = forward;          //方向向前
   percent_r = 4;              //右轮速度快。
   percent_l = 2;              //左轮速度慢。
}

/********************************************************************

函 数 名:forward()
功    能:小车前进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tongwei           日    期:2009.09.15
修    改:                  日    期:
***********************************************************************/
void forward( void )
{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motor_c = forward;          //方向向前
   percent_r = 3;              //右轮同速度。
   percent_l = 3;              //左轮同速度。
}

/********************************************************************

函 数 名:back()
功    能:小车后退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tongwei           日    期:2009.09.15
修    改:                  日    期:
***********************************************************************/
void back( void )
{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motor_c = back;             //方向向前
   percent_r = 3;              //右轮同速度。
   percent_l = 3;              //左轮同速度。
}

/********************************************************************

函 数 名:stop()
功    能:停车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tongwei           日    期:2009.09.15
修    改:                  日    期:
***********************************************************************/
void stop( void )
{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motor_c = forward;          //方向向前
   percent_r = 0;              //右轮零速度。
   percent_l = 0;              //左轮零速度。
}

/********************************************************************

函 数 名:uchar check_sig()
功    能:检测信号,并返回信号代码。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tongwei           日    期:2009.09.15
修    改:                  日    期:
***********************************************************************/
uchar check_sig( void )
{
   uchar temp = 0;
   temp = signal & 0x01;       //信号输入口就只有低两位,得到信号码。
   return temp;
}

/********************************************************************

函 数 名:avoid()
功    能:实现避障功能。
说    明:对采集的信号进行分析,转换为对电机的控制。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tongwei           日    期:2009.09.15
修    改:                  日    期:
***********************************************************************/
void avoid( void )
{
   uchar sig = 0;              //存储采集的信号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 1 )
   {
       run_time = 0;           //清计时器,重新开始。
       sig = check_sig();      //存储信号码
       switch( sig )
       {
           case 1:             //没有检测到障碍物。
               forward();
               break;
           case 0:             //检测到障碍物,首先小车倒退一段距离,让后左转弯,最后继续前进。

               back();
               while(run_time
               run_time = 0;

               left();
               while(run_time
               run_time = 0;

               forward();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run_time
   }
}

/********************************************************************

函 数 名:timer_zero()
功    能: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说    明:无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tongwei           日    期:2009.09.15
修    改:                  日    期:
***********************************************************************/
void timer_zero( void )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emp = 0;                  //中断次数计数,

   ea = 0;                                 //关总中断,屏蔽其他中断。

   if(temp
   {
       if(temp
       {
           pwm_l = 1;                      //左电机高电平
       }
       else
       {
           pwm_l = 0;                      //左电机低电平
       }

       if(temp
       {
           pwm_r = 1;                      //右电机高电平
       }
       else
       {
           pwm_r = 0;                      //右电机低电平
       }

       temp ++;                            //实现计数
   }
   else                                    //一个pwm周期结束,计数清零。
   {
       temp = 0;
       run_time++;
   }

   ea = 1;                                 //开总中断。
}

/********************************************************************

函 数 名:main()
功    能: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tongwei           日    期:2009.09.15
修    改:                  日    期:
***********************************************************************/
void main( void )
{
   a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