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FX2-48MRplc程序无法清除怎么回事?我选择了plc的存储空间清除。电脑提示无法写入。它的程序可以读出。怎么却清除不了程序。
是不是有什么保护啊????????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是不是在运行状态?

网友B:
在运行状态是无法清除的,将PLC置于停止状态再清除,也可以通过写入一个空程序来清除PLC程序空间。

网友C:
直接把你写好的灌进去就行了。

网友D:
不是在运行状态下的话,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存储卡放在里面;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我就是动了存储卡。

网友D:
呵呵;有存储卡的话需要把写保护开关放在OFF位上才能写入;

网友E:
把plc上的开关拨到STOP位置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