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气缸的问题

楼主(2010-02-25):
单向气缸,气缸开始是处在半推出的位置,不管是收回还是推出,第一下动作都非常猛,把那块推出的板打在挡板上非常响,后面的动作就都比较匀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样使第一下的动作变得和后面一样匀呢?换双向的气缸有没有用?最好是能不用换气缸,调了一下电磁阀上的排气阀,把第一下动作调慢了以后后面的动作就更慢.

网友A:
也许 是气压问题吧。刚开始的气压没有用。是很高的。所以第一下劲就大。呵呵。

网友B:
1.用油有问题,粘度太大。换向阀反应不过来。
2.机械卡位。
3.气缸进气孔位置偏了。孔位有可能钻在了活塞边上。
4.胶结,这与油有关。

网友C:
进气的流量不足,当缸内压力逐渐升高到一定值后,达到了活塞的阻力,活塞杆会被突然推出。
调大进气口的节流阀,适当调小出气口的节流阀。这样,进气的流量大了,而出气的小,会使气缸杆缓慢前进。
另外,往进气口内加点润滑油,减少活塞的阻力。

网友D:
可能是气缸或电磁阀有漏气的现象使气缸内没有比外界的气压小很多而产生快速反应

网友E:
在回气回路增加背压阀,或适当调小出气口的节流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用油有问题,粘度太大。换向阀反应不过来。
2.机械卡位。
3.气缸进气孔位置偏了。孔位有可能钻在了活塞边上。
4.胶结,这与油有关。
这个是正解。楼主解决问题的话不要忘了传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在回气回路增加背压阀,或适当调小出气口的节流阀。
应该是这样滴

网友H:
有可能和电磁阀也有关系
还有节流阀缠水胶布赌了点气缸孔
节流阀太差都可能引起类似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