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各位师兄,问一下相同的电阻信号经过不同的热电阻温度变送器转变后的示值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呀?例如测得的电阻信号是138欧姆一个接0-200C量程的温变,另一个送0-150C的温变,最后在计算机上的显示都是100度吗?还是不一样?

网友A:
如果两台温度变送器的测量分度号相同,而你的计算机的定标又和温度变送器的量程对应时,则显示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B:
电阻型号与温变一致,温变量程与计算机一致,显示应该相同

网友C:
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例如测得的电阻信号是138欧姆一个接0-200C量程的温变,另一个送0-150C的温变,最后在计算机上的显示都是100度吗?
那要看你这个138度是不是对应0-200的满量程。如果都对应满量程,显然最后显示肯定不是一样的。

楼主:
我试过了,把两个温变的对换了一下,只要不超过温变的量程,显示是一致的,谢谢各位啦

网友E:
电阻传感器有不同的分度号,你说的138指的是PT100。如果是铜电阻传感器,同样是100度就不能是138欧姆。所以两个温变的分度号如果是一样的,那么测量同一个电阻信号,无论两个温度变送器的测量量程是不是一样,现实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同一个热电阻信号无论经过何种量程的温度变送器,当然是同型号的且在测温范围内,变送出的4—20ma输入至显示单元(如PLC),只要PLC的量程和对应的变送器的量程一致,显示的温度就是一样的!

网友G:
主要看温变的量程的设置还有计算机接受范围的设置

网友H:
应该不大一样

网友I:
楼主这种情况只要电阻型号与温变一致,温变量程与计算机一致,显示应该相同

网友J:
pt100有固定的分度值,不管多少度都有它固定的阻值,所以只要不超过pt100温度的限制,都一样的。

网友K:
温变的量程必须与计算机上设定的量程一致,显示的温度才会一样哦,否则显示会错的。

网友L(2013-02-10):
是的,你说得对。

网友M(2013-03-21):
 对这个不是太了解,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N(2013-05-15):
同一个阻值的热电阻,接到两个不同量程的温变上,测量值就不一样了那不是乱套了嘛!

网友O:
没有现场实现过,还真不懂到底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