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请问直流电机转速可以运行在最低转速的范围?若运行在最低转速对直流电机有什么影响?

----------------------------------------

回复一:长期运行会发热,影响电机寿命,最好用额定转速低的电机;若只是偶有低速运行情况,应该没什么影响的。

回复二:长期低速散热不好。

回复三:楼上的兄弟,这是直流电机,不是交流电机啊!不像交流电机低速发热量大!希望说话负点责任!

回复四:直流电机可以长时间运行在最低范围的转速内,这没有什么问题。直流电机不存在交流电机那种低频运行时发热严重的问题,所以,运行在最低转速对直流电机没有任何影响。

回复五:楼上,说的对.

回复六:没有问题的

回复七:没问题的可以长期使用!

回复八:直流电机一般调速比都是1:10,所以有效转速范围是:0.1额定转速至额定转速(恒转矩范围);额定转速至最高转速(恒功率范围)。这里说的0.1额定转速是电机的最低转速(可以连续工作的恒转矩特性)
举例,如果一个额定转速=1000rpm的直流电机,它能够满足额定转矩下连续工作的最低转速是100rpm。
如果一般的直流电机在小于0.1额定转速下运行,将不允许采用额定转矩连续运行,起码厂家(制造商)是不推荐的。这与电机的设计结构和材料有关。除非是定制的直流电机。
------------------------------------------

以上内容摘自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网站的《找答案》栏目的一个提问和回答,感觉有些意思。直流电机是个古老的传动器件了,至今仍在使用着。但是它的特性真正被现代人们了解吗?这些回复哪些是对的?那些是有问题的?你能发表下自己的认识吗?

楼主:
其实一般的直流电机(非定制的)长时间低速运行,也是有害的。特别是换向器,受到的损失很严重。说直流机和交流机不同,似乎差别就在低速特性上,以为直流机的低速特性比交流机好,就可以理想化的运行了,其实不然,一般的直流机,厂家推荐的恒转矩调速范围是0.1倍的额定转速至额定转速之间的范围,而不是从0-额定转速之间。短时的可以,连续的就有问题了。而如果是0.1倍的额定转速以上,连续的额定转矩运行才有安全可靠的保证呢。

网友A:
直流电机跟交流电机比较优势就是在于调速效果好,比较稳定,条数过程深红比较平滑的完成条数过程

楼主:
直流电机在低速乃至堵转范围的控制特性,确实优于交流异步电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直流电机在低速的大转矩使用中,强迫冷却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长时间的连续堵转,也会导致直流电机换向器的不良反应。过大的电枢电流将导致碳刷和换向器“焊接”效应,损坏电刷和换向器。

所以,不要以为直流的低速比交流的低速性能优越,就认为直流的低速没有问题。直流的低速也是有问题的。也要特别的注意使用要求和技术的合理性。

网友B:
范围大了点

网友C(2013-12-09):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
直流电机短时的堵转是没有问题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短时堵转,对直流电机是允许的。不过,一般的情况,制造商给出的直流电机堵转时间是3-5s,也是很短的时间呦。若想连续堵转,要求堵转电流小于电机额定电流。而且,注意使用后观察直流换向器,是否有烧结。

网友C:
回复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你
再请问一句,如果我降低直流电机的电磁转矩,是不是可以延长电机堵转以及低速下的运行时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流电机的连续堵转和低速下的运行时间,以电机温升不超过允许值和电机换向器没有明显的烧结为准。办法就是降低电机的工作电流来实现。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谢谢你了,以后有运控方面的问题希望多多指教了

网友D(2017-08-25):
及时,解决了我很多问题,谢谢各位朋友。

楼主:
啊?7年前的帖子耶,又浮上来了?直流电机我已经很多年不用了。现在用的都是交流电机了。

网友E:
确实不太明白直流电机,谢谢讲解,受教

楼主:
最近有一个2010年以前的一个直流电机,控制器采用的是西门子的6RA70 ,用户让我去帮他们修改一些功能。工作过程又享受了一次直流调速的性能。很熟悉,很亲切的那种。

其实直流电机除了需要维护以外,就调速性能确实很稳定很好。

网友F:
实际发热可以通过加强散热解决,直流电机在低速依然可以保持出力额定转矩,而鼠笼电机在这方面就差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是,直流电机的冷却形式是开式的,风可以吹到电枢里面去。交流异步电机一般都是闭式的,风在外壳吹。如果是定制电机,也有做成开式冷却的。要求环境不能有粉尘。

网友G:
三相异步电机外加编码器,假如额定转速150rpm,如果电机以10rpm运转,还会是横转矩吗?电机会不会发烫?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可以呀。异步电机只要是强迫它冷,就可以低速满转矩连续工作。当然,加编码器以后的最低转速可以是1Hz以上连续工作。这是理论值,如果实际使用,最好再高一点,加编码器2-3Hz以上,会更有保证。

这么低的转速,其实可以考虑永磁同步电机来做。更有针对性。用专用的定制的低速大转矩电机。更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