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看了好多的机械手,但都没看到里面的电机是什么样子的,像机械手精度那么高,应该都是用伺服电机的了,但市面上的最小的伺服电机都那么大,那里面应该都比较小,像三菱的六轴机械手,请高手指点下哈

网友A:
那不是常用的普通伺服电机

网友B:
伺服电机不大的。1kw的电机,也才拳头那么点大。一般的机械手用的伺服,负载不会太大。

网友C:
我们公司的伺服电机都坏掉过,一点点大,买一只要近二万元,外面买不到

网友D:
什么牌子的伺服买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的伺服电机都坏掉过,一点点大,买一只要近二万元,外面买不到
可以说下是什么公司的吗

网友E(2010-04-02):
abb和KUKA 的机器人,我接触的比较多些,机械手的私服电机(马达)一般在是根据机器人的型号配的马达,精度很好,好像是18位的。

网友F(2010-05-23):
就是普通的伺服,没啥区别,1KW拳头大?沙包大的拳头?
做弧焊的机器人,负载小,第六周腕关节的伺服100w就可以了。
做电焊或者搬运的,负载比较大,相对电机大一些,1-2kw就可以了。
减速器都是RV的1:200多的,要不就是谐波减速器。
没啥太神秘的~~

网友G(2010-07-21):
支持楼上的
我见过安川的就是的。

网友H:
各家伺服电机公司都有专业生产机械手用的电机,和普通的伺服电机不通用。

网友F:
我们就是用各家伺服电机装的机械手,没见有啥不同啊!只是说有特殊的尺寸或者力矩的需求,电机厂会相应修改一下,一样的。

网友I(2010-08-26):
SUS苏州主要是代理日本IAI电缸、机械手产品。
IAI电缸、机械手系列在全球同等行列中,占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约60%。IAI品牌已深入各个自动化设备供应商中,为其提供高效的自动化设计方案。
IAI电缸即配备滚珠丝杠、直线导轨和AC伺服马达的高性能电动缸。种类多样,滑块型,拉杆型,旋转型,夹爪型,行程30毫米至4米不等。具有气缸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1.可进行多点定位和加速度的变更,无需外配SENSOR.
2.具有推压功能,力度可控,可以避免冲击
3.区域输出,在设定位置输出信号,无需外置SENSOR.
4.节能环保,和气缸相比将节约80%的用电量。
5.操作简单,配有位置型控制器和可编程控制器
6.使用寿命长,行程可达5000公里至10000公里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双阳路创投工业坊25A
电话:0512-87173336-8002
传真:0512-87173339

Email: kipow@sussz.cn

网友J(2010-10-06):
好多都是中空马达

网友F:
中空马达?!干啥用啊,就是方便走的线,何必。

网友K(2011-02-21):
是用在什么地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