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6):
KITL(Kernel Independent Transport Layer)即内核独立传输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调试WinCE的简便方法。KITL将通信服务协议和用于通信的硬件分离开来。所以我们在创建硬件传输层时就省去很多麻烦,否则我们自己必须实现与设备进行数据交互的协议。KITL工作在硬件传输层之上,因此,它无须关心用于通信的具体硬件,我们可以用USB、Serial或者Ethernet作为KITL的调试通道。具体选择哪一个,由硬件平台和软件资源决定。有些设备没有Ethernet和Serial接口,所以只能采用USB,如Mobile设备。如果系统采用了EBOOT,则建议使用Ethernet作为调试通道。这时,配置KITL的代价相对来说也很小。无论如何,KITL相当强大,在BSP的移植过程中,花一些时间来实现KITL的功能是完全值得的。完成KITL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时间都没有白花。由于KITL的实现,后续的调试节省了很多时间。磨刀不误砍柴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深有体会!:-D以前没有认识到KITL的强大,一直没有碰它。最近在实现KITL的功能之后,随即顺利调通了几个顽固的驱动。虽然问题本身不值一提,但没有KITL时,驱动出了状况,内核就挂了,不知道挂在哪里,无从下手,也不好分析。而KITL可以帮助我们定位出现问题的位置。KITL,一用就知道是我想要的。BTW:按启动顺序来说,KITL启动应该在OAL之后,内核之前。所以,必须先完成OAL的移植,才能进一步移植KITL。

闲话少说,接下来介绍WinCE6.0 KITL的基本情况。WinCE6.0中,KITL从OAL中独立出来,单独编译成kitl.dll。在BSP中的目录一般为%_WINCEROOT%"PLATFORM" BSPNAME"SRC"kitl。在该目录下有一个kitl.c的文件,这是BSP中有关KITL的主要代码所在。核心代码如下:

//------------------------------------------------------------------------------
//
// Platform entry point for KITL.  Called when KITLIoctl (IOCTL_KITL_STARTUP, ) is called.
//
BOOL OEMKitlStartup(void)
{
   BOOL rc;
   OAL_KITL_ARGS *pArgs, args;
   CHAR *szDeviceId, buffer[OAL_KITL_ID_SIZE];

   KITL_RETAILMSG(ZONE_KITL_OAL, ("+OEMKitlStartup\r\n"));

   // Print banner.  Will remove when KITL-over-ethernet support is dropped
   // (in M3)
   KITLOutputDebugString("\n*********************************************\n");
   KITLOutputDebugString("*                                           *\n");
   KITLOutputDebugString("*  This image uses KITL-over-ethernet       *\n");
   KITLOutputDebugString("*                                           *\n");
   KITLOutputDebugString("*  PB Connectivity Options must be set to:  *\n");
   KITLOutputDebugString("*  Download:  \"Device Emulator\"             *\n");
   KITLOutputDebugString("*  Transport: \"Ethernet\"                    *\n");
   KITLOutputDebugString("*                                           *\n");
   KITLOutputDebugString("*********************************************\n\n");

   // Look for bootargs left by the bootloader or left over from an earlier boot.
   //
   pArgs      = (OAL_KITL_ARGS*)OALArgsQuery(OAL_ARGS_QUERY_KITL);
   szDeviceId = (CHAR*)OALArgsQuery(OAL_ARGS_QUERY_DEVID);

   // If we don't have bootargs in RAM, look first in NOR flash for the information
   // otherwise look on the SmartMedia NAND card (in case we're performing a NAND-only) boot.
   //
   if (pArgs == NULL)
   {
       SectorInfo si;
       UINT8 maccount = 0;

       // Get MAC address from NAND flash
       //
       if (FMD_Init(NULL, NULL, NULL) == NULL)
       {
           KITL_RETAILMSG(ZONE_ERROR,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NAND flash controller.\r\n"));
           return(FALSE);
       }

       // If block 0 isn't reserved, we can't trust that the values we read for the MAC address are
       // correct.  They may actually be valid logical sector numbers (we're overloading the use
       // of the logical sector number field).
       //
       if (!(FMD_GetBlockStatus(0) & BLOCK_STATUS_RESERVED))
       {
           KITL_RETAILMSG(ZONE_ERROR, ("ERROR: Block 0 isn't reserved - can't trust MAC address values stored in NAND.\r\n"));
           return(FALSE);
       }

       KITL_RETAILMSG(ZONE_KITL_OAL, ("INFO: Using KITL arguments stored on SmartMedia.\r\n"));
       memset(&args, 0, sizeof(args));
       args.flags = OAL_KITL_FLAGS_ENABLED | OAL_KITL_FLAGS_DHCP | OAL_KITL_FLAGS_VMINI;
       args.devLoc.IfcType = Internal;
       args.devLoc.BusNumber = 0;
       args.devLoc.LogicalLoc = BSP_BASE_REG_PA_CS8900A_IOBASE;
       args.ipAddress = 0;

       // We know the first block of NAND flash must be good, so we needn't worry about bad blocks when reading.
       //
       maccount = 0;
       do
       {
           if (!FMD_ReadSector(maccount, NULL, &si, 1))
           {
               KITL_RETAILMSG(ZONE_ERROR, ("ERROR: NAND flash read error (sector = 0x%x).\r\n", maccount));
               return(FALSE);
           }

           args.mac[maccount] = (UINT16)(si.dwReserved1 & 0xFFFF);

       } while(++maccount < 3);

       pArgs = &args;
   }

   // If there isn't a device ID from the bootloader create one.
   //
   if (szDeviceId == NULL)
   {
       OALKitlCreateName(BSP_DEVICE_PREFIX, pArgs->mac, buffer);
       szDeviceId = buffer;
   }

   // Finally call KITL library.
   //
   rc = OALKitlInit(szDeviceId, pArgs, g_kitlDevices);

   KITL_RETAILMSG(ZONE_KITL_OAL, ("-OEMKitlStartup(rc = %d)\r\n", rc));
   return(rc);
}

上面的代码是WinCE6.0中模拟器的基于Ethernet的KITL实现部分,可以看到,OEMKitlStartup()先获取关于KITL的相关信息,然后调用OALKitlInit()初始化KITL的功能。参数g_kitlDevices的定义在文件kitl_cfg.h中,代码如下:
#ifndef __KITL_CFG_H
#define __KITL_CFG_H

//------------------------------------------------------------------------------

OAL_KITL_ETH_DRIVER g_kitlEthCS8900A = OAL_ETHDRV_CS8900A;

OAL_KITL_DEVICE g_kitlDevices[] = {
   {
       L"CS8900A", Internal, BSP_BASE_REG_PA_CS8900A_IOBASE, 0, OAL_KITL_TYPE_ETH,
       &g_kitlEthCS8900A
   }, {
       NULL, 0, 0, 0, 0, NULL
   }
};
//------------------------------------------------------------------------------
#endif
根据硬件平台的不同,设置相应的配置。到这里,代码部分就基本完成了。接下来配置OS Design,在build options下面
选择 kernel debugger和KITL, 重新编译OS Design。下载之前,设置Connectivity Options。
OK,测试连接!

原帖地址: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10/16/1312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