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6):
绝对旋编与增量式旋编有什么不同,怎样区分。

网友A:
日系的绝对值带电池,增量不带
欧系的绝对值出线多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器输出的是绝对位置信号;增量编码器输出的相位互差90度的(A,B)编码信号,还有一个零位(Z)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