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6):
前几天买了一台旧电磁调速电动机。接上控制器后,开机调高转速,但控制器上的转速表要过几秒后才慢慢地变大。调慢也是要过几秒后才慢下来。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接线正确)

网友A:
先要搞清楚是不是故障,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故障.调速电位器调上去了,但实际转速未达到,有一个升速过程.反之亦如此.
如果属于故障的话,则可能因速度指示电路时间常数过大引起.测速电机返回信号,经整流滤波和分压调整后,加至速度表的输入端,可能滤波电容容量过大(误装配原因).将其换小应能解决.

网友B:
这个不是故障啊,正常啊。

网友C:
是呀,这个是正常现象呀

网友D:
转速表反应过来需要时间。

网友E: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F:
纯属正常呀,这要一个过程的呀,不可能一下子就是高速啦运转啦

网友G:
调整反馈

网友H(2010-03-31):
再快也需要一个过程 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