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6):
各位大侠,有没有做过用过变频器驱动电磁振动台的,振动频率靠变频器调节。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采用特殊的参数设置,将电压固定,只调节频率。但一般变频器的频率调节600Hz以内,不知道能否够用。调节频率太高,最好采用专用的调频电源,用变频器性价比就不好了。

网友C:
这个可以的呀

网友D(2012-07-05):
问问
你做振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