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6):
各位老师,我是一家物业公司的电工。本小区的配电室在每幢楼的B1层,由若干个断路器总闸供应楼上居民使用,现有一户因家中电饭煲短路,致使家中小断路器掉闸,这是正常的,但是随着小断路器掉闸,配电室大的断路器也跟着掉闸,连带其他住户家中也无电。按照常规应当这家有短路漏电之类的事故,也就是本家中跳闸,配电室的大闸不会跟着跳闸的,想请教有接触过类似事情的老师给予帮助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附:配电室断路器品牌机型号:北京明日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明日(剩余电流断路器) SBL---400  315A/
                                         额定电压:AC400V
                                         额定绝缘电压:690V
                                         额定频率:50Hz
                                         漏电动作电流:100mA/200mA/300mA
                                         漏电动作时间:0.4-0.8/0.7-1.5s

网友A:
你查过了没有!仔细查下工作零线。。。N。。有没有其它的情况,你只说跳。。。
        分支检查。你问题说得不明白,只说跳了。

网友B:
哈哈 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C:
换成进口的

网友D:
得仔细检查,一般情况下总开关是不会跳的,估计有漏电。

网友E:
看看居民住户用的单极断路器还是双极断路器,总的来说是漏电流过大引起的,很有可能是住户双极短路器质量不行,跳闸时相间电弧击穿。叫他换掉断路器,同时调大总闸漏电流

网友F: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请检查配电系统的接地装置及接地线路

网友G:
1)上下级开关电流选的不匹配,
2)上下级漏电流最好上大下小

网友H:
同意6楼的意见

网友I:
没事,推上观察一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