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BG41触摸屏连接电脑的通信线怎么制作?

楼主(2010-02-26):
如题

网友A:
呵呵;里面有个IC,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做。

网友C(2010-05-12):
拆开不一样啊

网友C:
ZCMY,你手头上有现成的吗?多少一条?

网友D: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做。我可提供MAX232,20元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