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6):
前几天买了一台旧电磁调速电动机。接上控制器后,开机调高转速,但控制器上的转速表要过几秒后才慢慢地变大。调慢也是要过几秒后才慢下来。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接线正确)

网友A:
调速控制器有问题,换一个好点的电位调速器就行了同型号的。。就是你的调的那个。

网友A:
哦。看错了。还以为是你的调速启动得慢。结果是转速表。你调电位器快慢是对的,就是转速表坏了。

网友B:
转速表反应过来,需要些时间。

网友C:
会不会是测速电机有问题!

网友D:
是滞后的原因

网友E:
这种情况有点多,在励磁线串一个电抗器.或者调里面的电位器把调速范围缩小

网友F:
可能里面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G:
如果测速电机有问题,那么转速会立即到最大。应该是转速表的问题。转速表上串联了一只可调电阻用来校正转速表,可检查一下。还有,看一下转速表上有没有并联电容,如有,换一个小一点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