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编程软件

楼主(2010-02-26):
请问GXDeveloper软件中的‘在线’菜单里的‘PLC写入‘       和’工具‘菜单’里的子菜单‘ROM传送’——‘写入’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通常我们用第一种方式向PLC或是已安装存储卡的PLC中写入、读出、比较程序
第二种很难用到,它是通过电脑的编程软件向存储卡写入、读出、校验,这时的存储卡是放在ROM写入器上,没有放在PLC上

网友B:
呵呵;向ROM传送一般用不上;

网友C:
那个东东是扩展ROM时可用

网友D:
不用存储卡这个一般不用,用下载就好了

网友E:
请教一下:用笔记本通过编程线联上三菱PLC后,用GX Developer软件联接plc时,是不是要进入监视模式才能联机。还有什么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吗?请教!!!

网友F:
我用时和台式电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