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 进入系统就重启

楼主(2010-02-27):
用xpe进ASUS的m5000系统没有问题,但进ASUS的m5200时就自动重启(可以进入gui界面,加载驱动等程式后就重启)

网友A:
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B:
“用xpe进ASUS的m5000系统没有问题,但进ASUS的m5200时”
首先确认这两个机器用的硬件是不是一样的
XPE是一个定制的系统,不是和XP一样的通用系统,所以需要按照不同硬件定制不同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