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这样接线安全吗?

楼主(2010-02-27):
图中的“控制电源及指示”部分,控制变压器TC2输出端,指示灯电压为6V,接触器及散热风扇电压为220V,公共端竟然和保护线PE相连接!请问这样安全吗?

网友A:
需要接地,不然隔离变压器次级与初级绝缘不良时可能变成自耦产生高于初级的电压,影响安全性

网友B:
这样做 隔离变压器还有 隔离作用嘛?只把它当降压用了

网友A:
隔离,缺相失压保护

网友C:
隔离变压器还有 隔离作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零线和地线不允许接在一块。接在一块的话就失去了隔离的作用。

网友E:
图中的变压器就是用来降压的

网友F:
这样再接地,不是很好吗,可以。

网友G:
为防止二次侧串入高电压(例如一、二次侧绝缘不良)而失去保护。

网友H:
可以的,这样做有防止变压器高压串入低压,更有效的保护人身安全。

网友I:
可以的,接零接地,电工中有这种接法的

网友J:
可以接地!

楼主:
如果不接地,不是更安全吗?也可以当作是隔离呀。我认为不接地更安全。

楼主:
如果不接地,不是更安全吗?也可以当作是隔离呀。我认为不接地更安全。初级也就380V.

楼主:
这是一份小型自动数控车床的图纸。

网友K:
可以这样接的,是为了防止初级线圈高压串入

网友L:
为防止二次侧串入高电压而失去保护

网友M:
可以的,保护接地!!!

楼主:
如果不接地,不是更安全吗?也可以当作是隔离呀。我认为不接地更安全。初级也就380V.没多大必要担心高压串入低压。

网友A:
接地是必须的,假想一下,要是将这个接地端不是接地,而把他接到L2端子(也就是模拟初级与次级绝缘破坏),那么L1与次级的其他端子之间的电压就不止380伏了,而是380+次级电压,这样还会安全吗?你可以拿一个220伏变12伏变压器试试

楼主:
安全问题
引用 网友A:
接地是必须的,假想一下,要是将这个接地端不是接地,而把他接到L2端子(也就是模拟初级与次级绝缘破坏),那么L1与次级的其他端子之间的电压就不止380伏了,而是380+次级电压,这样还会安全吗?你可以拿一个220伏变12伏变压器试试

这么说,隔离变压器是不接地的,但它相对次级接地安全呀。

网友A:
这个变压器就叫隔离变压器,即使加了地线,也是隔离变压,加地线只是为了更安全

楼主:
隔离变压器二次接了地线,在人身安全方面不就失去了意义了吗??????

网友N:
那样接的目的是防止万一初级电压窜进次级引起次级对地电压升高而引起触电事故。

当然这样接也有其弊端,就是次级的非接地端的对地电压等于输出电压,但总比初级电压低,而且一旦发生初、次级绝缘击穿,可以立即使保护装置动作,所以说这是安全的。

网友O:
起不到隔离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