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8):
一、 实验简介:
本程序主要通过话筒对声音信号进行识别,由于本电路有效的去除杂波,所以仅能对响度较大的声音进行识别(例:拍手声)。像正常的说话声对本电路虑除,不会产生信息的输入。话筒识别的加入,为我们建立了声控平台。
二、 实验原理图: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三、 实现代码:
//============================================================ === //
//  开发日期: 2009/01/27                       //
//  修改日期:                                                          //
//  程序作者: guojun    益芯科技                                //
//  程序备注: 此程序仅为表现本机功能而演示用,当用作实际工程时请慎用.     //
//  特别声明: 此程序可作研究之用,但引用,转载,使用请注明出处.             //
//================================================================//
#include                  //包含51单片机相关头文件
sbit leftled=p2^0;                   //定义前方左侧指示灯端口
sbit rightled=p0^7;                  //定义前方右侧指示灯端口
sbit b1=p0^4;                       //定义话筒输入端口
void delay()                        //定义去除杂音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delaytime=1000;       //定义去除杂音变量
 while(delaytime--);               //延时循环开始
 return;
}
void main()                         //主程序入口
{
leftled=0;                         //前方左侧指示灯亮
rightled=0;                        //前方右侧批示灯亮
while(1)                           //程序主循环
{
 if(0==b1)                         //判断是否有声音输入
 {
  while(0==b1);                    //等待声音信号结束
  delay();                         //去除多余杂音
  leftled=!leftled;                //前方左侧指示灯取反
  rightled=!rightled;              //前方右侧指示灯取反
 }
}
四、 运行效果:
程序运行效果:本程序开机后,前方两侧的指示灯点亮,拍一下手后,前方指示灯关闭。再一次进行拍手,指示灯又一次被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