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8):
我在安装s7-scl时为什么总提示1324错误?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请检查一下,是不是安装文件的目录中有中文。我装的step7 5.4,安装5.3的scl,从来没出过问题。不知你的版本是什么样的

网友B:
目录最好没有空格。

网友C:
1324?

确保你的控制面板中的区域选项中的语言为英语,同时确保区域中的默认语言为英语,请注意,是2处,任何一处是非英语都会造成此问题。

从Step7 V5.3 SP3开始,西门子修正了该错误,因此该版本后的软件不再出现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