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8):
我遇到一个电脑,是AMD的处理器,在新电脑第一次安装wincc时可以安装(包括Microsoft SQL2000 Server),在安装数据库时提示一次错误,数据库安装完成,安装wincc时提示很多错误,wincc安装完成后,可以看单个PDI,要是看全部画面走到44%就死到那里。以为没有安装好wincc.更恐怖的是重装系统连SQL2000的数据库都装不上了,老提示数据库未删除或者没有插入SQL2000的光盘。重装了N便系统老是提示这样,不能安装wincc数据库.我不是遇到一个这样了,遇到两台一样毛病的电脑,都是新电脑,都是AMD 的处理器。请教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A:
个人认为跟什么处理器没关系,可能是你的配置太低

网友B:
1、确认你的CPU非三核。
2、项目名以及保存路径不要使用中文字符。

网友C:
我用过amd的计算机未出现过楼主所说的问题。

楼主:
谢谢。
可以开始安装了。
以前安装过N次了,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