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8):
要上两条生产线,每一条的总功率在5000KW左右,两条生产线总功率就是上万KW。当然配电室由供电局扩容,不用自己操心。配电室至生产线想从地下走线,但这么粗的电缆可能没有吧?请高手介绍一个好的方案。先谢了!

网友A:
这种情况电流比较大,我建议你还是把变压器跟配电室放近一些,中间用铜排吧(可能叫做母线槽)

网友B:
是呀,你的距离是多远呀。!!!要根椐距离来的。就像楼上所说的。把配电室与用电设备做得相对近一些,这样也可以降低你的成本,近就可以用钢排做。

网友C:
好像没有规定你只用一根电缆吧,多用几根,并且多用几个开关控制不同的部位。

网友D:
学习学习0.0
 总功率较大

网友E:
吧变压器放到现场,通过抵押电柜分开输送不就行了,

网友F:
用铝排也可以吧,应当比铜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