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准备给单位的电工培训PLC,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我决定讲些基础的,比如PLC的产生,发展,生产厂家,对比继电器控制的优势,再介绍下西门子和GE的PLC(单位用的是这两家的PLC),编程决定不讲了,因为有设计院给承包施工,不用我们自己编程。不知还需要讲些什么。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论坛就有很多学PLC的精华帖。

网友B:
不讲编程,就讲一讲原理与维护吧。

网友C:
原理与维护是必需要讲的

网友D:
恩     维护是必要的

网友E:
哎呀 讲这些做什么,在论坛里找些PLC入门,复印出来就好了

网友F:
呵呵,这些一般PLC的书上都有讲的

网友G:
基础是必要的

网友H:
给工人培训PLC讲些什么
说不好,给点建议:

1、基本概念:
什么是PLC?PLC能做什么,是怎么工作的。
2、电气参数:
电源电压,电源线直径和接法
3、注意事项:
接地和屏蔽要仔细讲,特别是接地线和屏蔽线的区别,接地线和屏蔽线的导线规格。不少工人以为接地和屏蔽只要电线连上就可以了。
还有要注意开关机时各个开关的操作次序。
4、维修:
按照这个顺序:看、听、摸、测。
注意是否存在:电源波动,连接松动,震动(简称三动)。
维修日志。
5、日常维护:
怎样更换备份电池,通风散热。
数据备份,资料保管。

网友I:
现在PLC到处都是,我想每个电工都有几本有关PLC的书.讲太简单那等于没讲.讲深点短时间我看没那么快让人明白.建议楼主针对这两个品牌,从手册里照搬一部分,先说硬件部分.然后就是日常维护部分.还是照搬一部分复印,一人一份,呵呵

网友J(2013-11-11):
讲的不要太枯燥呦

网友K:
还要对你那里经常用得上的PLC拿来讲,听起来谁都不生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