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升沿的疑问

楼主(2010-03-01):
这个指令为什么不能实现···
005按下之后,24500没有接通···不知道怎么搞了···
还有就是什么叫接通一个周期啊,怎么理解?
忘大侠给予解答!

网友A:
你顯然不明白啥叫掃描周期~~~~~

接通一個周期就是,當你的程序掃描第一行時,接通了,掃描完最后一行時,復位了。

去使用MOV指令或者置位指令來查閱接通的效果。

网友B:
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网友C:
使用out难以看到变化,直接置位100.03

网友D:
这个周期相当短,用OUT不好看出来,有KEEP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E:
恐怕是导通时间太短了 吧

网友F:
1.使用out难以看到变化,用KEEP可明显些
2.看你用的内部继电器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