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编码器、接近开关的输入信号在plc的编程里用什么符号表示?是脉冲上升沿信号吗?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都是接到输入端X,用不用上升沿根据程序需要选择,可以用脉冲上升沿,也可以不用

楼主:
如果不用脉冲上升沿 那一般是用什么?

网友A:
那就用通常的,比如三菱FX中的,就用LD AND  OR等这些
如果用上升沿就加上个P了

楼主:
编码器、接近开关的输入信号不是开关量吧  如果用常开常闭  那么plc怎么接受信号呢
能否具体说明下

网友B:
呵呵;只要输出的信号符合PLC的输入,可以用,一般用PLC的高数计数功能;

楼主:
不明白  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例子

网友C:
用高数计数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例子
多看看这方面的书吧

网友E:
那个帖子没给你讲明白么?y

网友E:
你说的这些量在程序里就不需要表示啊。。。或者说就不用表示出来。指需要表示接近开关时接在哪个输入点上了 比如 I0.0 在程序里只表示I0.0就OK了。
再者,编码器接高速计数器输入端,相应的高速计数器数值HC(0.1.2.3.4.5)就是PLC接受来自编码器的信号,这些数值就可以操作,运算 监控了、、、

网友F(2010-07-16):
作为开关量,接入输入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