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0-03-01):
usb驱动安装好以后,拔下以后再次插上就没有这个驱动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同一个u口吗?

网友B:
你的USB是什么设备?

网友C:
呵呵怪事多多

网友D:
是同一个口的话只要装过驱动以后再插就不需要了,

网友E: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
昨天去了客户现场,在主机前面插拔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在主机后面插拔就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