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近期车间使用电焊机不当,造成一个s7-315  2DP   PLC和触摸屏出现DP无法通讯的问题,请教各位如何维修,另外如果外修需要花多少钱?

网友A:
电焊造成的,你确定?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啦,如果是通讯口坏了,还好说,要不、、、、、、、、、、问题大了

网友C:
官方维修还不如直接换新的

网友D:
楼主是哪里的?

楼主:
回复楼上的,是电焊电流串入烧的,还有其他的器件也是DP部分有问题,其他功能正常。

楼主(2010-04-18):
谢谢楼上的各位,CUP修好了,更换了一个通讯集成块就好了。

网友E:
通讯模块,我可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