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如图所示,C是一个搬运器,A为物品,D为提升机,现在是C将A送至B处,由D将A从B处运下,然后搬运器C回到左边的位置,D倒最下面,整个运动结束。现在我要在整个动作结束之后给个运行结束信号。不知道怎么写,因为运行结束后,搬运器,提升机的状态和运行前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个运行结束怎么写····

网友A:
用顺序控制方法来编程

网友B:
顺序控制

网友C:
信号开关在PLC中可以无限次重复使用,这个很简单呀....

楼主:
继续救助··
能否给我写个撒,顺序控制第一次写,感觉还是不对··

网友C:
你做过PLC的什么程序?循序控制是最基本的。就是写给你你也不一定看得懂。因为各种PLC的软件不同,程序编写表示方式也不同。你还是老老实实找本相关PLC的编程手册看看,很容易就懂了。

网友D:
在C启动的时候给出一个启动信号如ST,在回来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应该是C回到起始位置有一个信号假设为CINTA,D回到起始位置时也有一个信号假设DINA,当这三个信号同时成立,那么判断此逻辑过程结束。

网友C:
锁钩机
自己参考着做吧。。。

网友E:
这个爱有点困难啊,学习下啊

网友F(2010-07-16):
多讨论,有助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