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最近看变频器的说明书,看到有源共源极、无源共源极,在别的地方也见过。我想请问什么是有源共源极、无源共源极?什么是有源、无源?
请前辈指点

网友A:
一般在仪表上,有源是指各类变送器或者信号源等设备已经一组供电回路给它供电。直接输出一组4~20mA正负两线的信号回路,给采集设备直接测量。
无源是指各类变送器或者信号源等设备没有供电回路给它供电。必须要有采集设备供给它工作电源,才可以输出一组4~20mA正负两线的信号回路,给采集设备直接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仪表上,有源是指各类变送器或者信号源等设备已经一组供电回路给它供电。直接输出一组4~20mA正负两线的信号回路,给采集设备直接测量。
无源是指各类变送器或者信号源等设备没有供电回路给它供电。必须要有采集设备供给它工作电源,才可以输出一组4~20mA正负两线的信号回路,给采集设备直接测量。

嗯 是这样的

网友C:
基本就是这样了

楼主:
就是说一个带有电源  一个不带有电源吗?那么什么是共源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