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与plc

楼主(2010-03-01):
在一个设备中我需要用接近开关去停止一个工作中的气缸,及气缸在伸出到指定位置时,接近开关得到信号,气缸停止。这个plc程序应该怎么编写?接近开关的输入信号在plc编程中用什么符号表示?
我对接近开关的输入信号不是太了解。
请前辈指点

网友A:
接近开关要用磁性的,至于在PLC编程中通常用常开触点。

网友B:
买带磁性开关的汽缸,接近开关的输入信号在plc,那要看你买的汽缸带的磁性开关,工作位时是什么状态了

网友C:
我感觉作为限位使用一般应该采用常闭点,这样才能保证当线路出现断路时,保护汽缸不会超出限位~!

网友D:
感觉你对PLC也不熟悉......

网友E:
要学的太多了

网友F:
想学,要学,才是好的工控人

网友G:
楼主还是先把基础学好

网友H:
磁簧开关,

楼主:
我用的是pnp型接近开关,那么它在plc中也用常开常闭表示吗?

网友I:
PNP的如果是三菱FX1S/FX1N/FX2N的型号,需要转换后才能接到PLC上;

楼主:
为什么要转换  如何转换  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J:
接近开关接PLC输入,程序用常开代表就可以,接近开关动作,plc就能识别的。。。

楼主:
我用的是pnp型接近开关,也可以用常开表示吗?行程开关可以用但接近开关可以吗?

网友I:
FX1S/1N/2N除了欧版的外,在国内销售的输入信号为接点信号为NPN集电极开路信号;

楼主:
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性针对性的资料  学习学习

网友I:
呵呵;这个不需要什么资料;上面的型号输入用的电源是内置的,所以对输入极性有要求;

楼主:
如果我用一个常开或常闭触点表示接近开关的输入信号    plc能识别吗

网友J:
接近开关与光电开关为非接触式无触点电器类开关,通过电气方式操作,当设备运动件上的位置检测片到达开关作用区的时候,开关发出控制电信号。
    在设备控制中,它们不仅可以用作行程控制,还可以作为传感器,用于检测,计数,测速等工作场合,并可以直接与PLC的接口电路连接。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触电的文字符号,通用图形符号与行程开关相同。
                                                                       选自《西门子PLC开发入门典型实例》

楼主:
那么编码器的输入信号在plc中的表示符号是什么

网友J:
旋转编码器 A B两项接相应的高速计数器输入端,比如说接到了HC1,那么HC1的数值(脉冲信号)就是编码器传过来的信号,不明白你问的如何表示是什么意思。自己弄一套这东西玩玩就知道了。

网友K:
接近开关分为两线型和三线型,PNP型和NPN型的区别在于接线时电源的极性不一样.

网友J:
楼主最好找本手册 然后找本实例 在结合动手操作一下。

楼主:
我有手册  但没有这方面的应用实例  前辈能否给点资料  谢谢

网友J:
买点书籍吧,当当网上,电子版的我也没有

楼主:
书籍方面我这里很全了  就是缺一些应用实例

网友J:
应用实例的书籍  很多

网友J:
《西门子S7-200PLC编程及应用案例精选》机械工业出版社
《PLC编程100例》                                中国电力出版社
《西门子PLC开发入门与典型实例》         人民邮电出版社

楼主:
好像没有变频器、编码器、接近开关 这类在plc的应用

网友L:
用2个磁性开关分别装在汽缸的2头就OK了,在PLC程序里用法和按钮一样,X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主老兄 实例都是要举一反三的,难道给你弄成现成的让你吃?

网友H:
很多开关,可以使用的,看怒用什么气缸了

网友M:
就是有磁性开关在中途想停在准确的位置也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