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2台欧姆龙NT5Z触摸屏用户程序正常,就是触摸无反应,按SYS键3秒以上,无任何反应,进不了系统画面!
将另一台好的机器上的用户程序灌进去还是触摸无反应,检查软件设置无任何问题。
出现故障前触摸屏报电池电压低,带电换过触摸屏内电池。
请问:是不是触摸屏系统程序丢失了?
        是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A:
别的不说,你敢带电换电池啊,佩服佩服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不过就是型号不一样,我的是hitech pws6600c-p,而且我是关电换的电池。
帮忙看下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昨天收了台,现象与你说的类似,但没发现问题,怀疑是通讯问题------开发者plc设置网关,sys加密(没有你说的按3s无反映),运行半天一宿,今天拿回去再看,注意通讯灯状态(他不知道),回结果后再见

楼主注意通讯灯是什么状态吗------看pcl就可以

网友C:
看一看PLC的运行灯是否亮。还是PLC的通讯指示是否在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