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求助高手,用三菱的PLC和伺服控制器来实现驱动定位一个直径160毫米的铁圆盘作旋转定位运动。在圆盘边上有一小凹槽,给接近开关做原点用。看有关参考书回原点指令,不明白原点是否外部给驱动器的还是驱动器上设置的。上传了整个自己编的程序,请指点!

网友A:
三菱的PLC里有个ZRN的指令是回原点的指令,指令的形式好像是这样的,ZRN KX KXX Xm y0 意思是这样的,当这个指令为ON时,先以KX的速度向回来的方向运行,当Xm为ON时,将速度降至KXX,当Xm由ON到OFF的瞬间,指令完成,标志位M8029置ON一个周期。

网友B:
原点信号要接到控制器PLC上的输入点上的

网友C:
用M8140来清零,请问M8140是DZRN启动时就ON,零点ON-OFF后就复位吗

网友B:
当近点信号由ON变成OFF,原点回归完成,D8140会自动清零
M8140是控制原点回归完成后,要不要输出Y2、Y3清零信号的

网友D:
OPR操作如果用Z脉冲找OP的话,原点是放大器给PLC的,也有不用Z脉冲的,OP是外部机械给PLC的,主要看用什么样的指令和是那种方式做OPR操作。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
   我是用 ZRN K2000 K200 X20 Y0 来写的。X20是接近开关,想当近点开关来用,我这机构是一圆盘完成定位,根据设定值需转好多圈的。该圆盘边有小凹槽给该近点,我想问的是该X20接近开关是不是要常闭型的?因为圆盘转一圈,基本上它一直有感应的,只有转到凹槽处才没有感应,然后K200可以不要吗?因为圆盘直径只有160毫米,我看爬行意义不大。

网友D:
一般来说X20接近开关是要常开型的。但是楼主你的机械就是这样,可以用电路转换一下。

网友E:
好帖子,建议都来看看,真正讨论交流。

楼主:
谢谢!用电路转换什么意思?加中继转换是不行的,因为转速太快中继来不及反应的。我想用常闭型的接近开关,转到凹槽时才有输出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能符合上面原点指令那段程序吗?

网友D:
外部电路转换加上PLC程式,应可以用上OPR指令来完成这个东东,如转到凹槽用一个常用的输入做程式给输出,再由输出中间继电器或是其它开关去控制加上程式输出X20。

网友F:
凹槽原点的话,用常闭触点就行了。正常旋转时,感应开关一直动作,那么PLC中,这个点是断开的。只有转到凹槽处时,这个点才会闭合。

网友D:
上面说的也不错,楼主可以试试。总之,是有办法完成这个OPR操作的。

网友G:
我想问下,是不是原点回归的位置准备与否还是要看接近开关的信号准不准啊

网友D:
我想问下,是不是原点回归的位置准备与否还是要看接近开关的信号准不准啊。
是的,和接近开关的信号准不准很有关系,甚至和接近开关的信号的响应性也有关系。

楼主(2010-06-06):
应该是的吧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