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wincc应该在win2000下运行更为稳定和方便。” 我觉得在6.0之前似乎是这样的。但这种说法现在不具有指导意义了,wincc可以在wincxp下很完美的运行。目前xp的先进程度是2000不能比拟的。

   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wincc应该安装在纯净的xp系统之下,所以我们应该使用xp光盘一步一步的安装,而不能使用市面上常用的ghost盘来克隆xp”。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是全部,因为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并不是所有的克隆xp都不能安装wincc。那么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于市面上某些克隆xp为了系统速度将windows的一些服务关闭了,而这些不常用的服务正是wincc正常运行的关键。下面就两个典型错误来阐述:

   1、wincc在创建项目时出现“找不到网络路径”错误,一旦出现,项目即不能被创建,wincc无法正常运行。这种错误是由于在安装wincc的时候没有关闭防火墙所致。wincc安装时系统会提醒使用者关闭防火墙,很多使用者忽略了,在大多数不关闭防火墙就安装的情况下,wincc也能正常运行,但是有一定概率出现这个“找不到网络路径”错误。

   那么解决办法呢?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重装系统(这个也是网上大多数同仁推荐的),但是这很麻烦。我推荐的办法是,先关闭防火墙(所有的!包括windows自带的,各种杀毒软件附加的,和360safe!!)看错误是否能解决,经验证有可能能恢复正常,如果wincc能创建项目了,那么在创建项目之后再把防火墙都启动,使系统仍受其保护。如果还是不能恢复正常,就进入安全模式将防火墙卸载再回到正常启动的xp,看是否芙饩觯绻芙饩鼍椭刈胺阑鹎剑绻舛疾恍校蔷椭缓弥刈跋低沉恕k苑阑鹎皆赪incc之后再安装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使用瑞星防火墙的用户尤其关键,如果将瑞星装在wincc前面,系统都进不去!!!

   2、wincc出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started

   please start the service”错误。这个错误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
   (1)系统硬件发生了变化,wincc对系统要求似乎比较高,某些同仁实在受不了开发机器缓慢的速度,就直接给系统添加了内存。殊不知一旦系统硬件发生变化,wincc即认为重新被安装在了其他机器上了,根据授权的原则,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2)对于某些克隆xp的用户来说是由于系统默认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关闭了所致。

   那么解决办法呢?网上大多数方法是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开启,似乎是很完美的,在有些时候的确能解决问题。但是有些情况下却不行,wincc仍然报“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started please start the service”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进入“服务”之后发现刚刚开启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居然又是关闭的了!!!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在这个服务上面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注意没有service字样!!)是禁止的,手动将其打开,再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问题解决。
   最后对安装wincc心得做个总结:
   1、ghostxp完全可以用,不必迷信原版xp,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2、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一定要在安装wincc之前关掉!
   3、“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错误不可怕,可以通过启动两个“服务”解决。
   4、以上的解决方法都是经过验证的,但是我不能保证100%成功,呵呵,可能也有运气因素在里面吧,工控软件非常友好的很少,wincc算得上比较可靠的了最后上传两个常用附件:

   1为装wincc需要的xp补丁,需要正版验证的,网上比较少,鉴于大家都用的是盗版xp。

   2为wincc授权,网上很多,但是如果仅仅需要使用wincc的话,用这个授权就可以了,不必把杂七杂八的授权都装上,并不是授权文件安装的越多越好的,恰恰相反,有时反而更糟.
安装所需要的组件什么sql2005啊、消息队列啊都装好了,就说我没装补丁kb319740,但我安装吃补丁时,系统又说我没必要安装,已经有此的更新一点补丁,因为我的系统是sp3的,所以安装不了6.2郁闷啊!有谁可以帮帮我啊?!难道真的要把sp3给卸了吗?
创建如下注册表键值后问题可以解决: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 cription=windows xp 修补程序包 - kb319740
在安装wincc6.2时,在出现的选择对话框中选择“通讯”里面的所有选项都要安装,包括“as-0s engineering组件”但是看到下面的提示里面显示需要step5.3sp3和对象管理器。我想自己的是step5.4 sp3就没有问题,所以就继续选择安装。但是在安装中显示“安装as-0s engineering组件出错,选择继续安装”点击继续后安装完成。在安装完成后出现一个窗口,要求选择网络。里面列出了本计算机上的所有网络连接,我随便选择了一个后完成安装。但是问题出来了,现在打开wincc,打开任意的以前的项目和创建新项目的时候,都出现“找不到网络,无法打开或者创建项目”郁闷!现在想再次打开那个选择网络的窗口都不知道在那了。而且选择添加删除组件后,勾选as-0s engineering组件还是安装不上。看西门子发布的wincc兼容软件里面的列表,有支持step5.4sp3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大家有没有高招,希望大家帮忙!
这个是因为winccv6.2asia因为安装盘里面只有as-os engineer v7.0的sp1补丁,而没有as-os engineerv7.0
大家如果要安装的话,可以先向西门子要一个补丁软件,然后安装dvd ..\wincc\setup\products\mapper ,这是sp1补丁
或者直接安装wincc 6.2 sp2就没有问题了。
对与单用户系统和客户机,操作系统:win2000sp4,windows xp sp2!对于服务器操作系统:windous server标准版和企业版步骤: 1:安装sql2005 2:安装windows消息队列 3:就可以安装winncc 6.2了至于授权你可以在安装wincc过程中根据提示安装,也可以在安装wincc 后利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来安装,安装方法manager 中有介绍1
wincc6.2如何安装到xp_sp3上
在 xp-sp3 上安装 wincc6.2的时候  提示必须安装,windowsxp-kb319740补丁;
可是该补丁安装时会提示系统已有,无需安装;
进入了死循环!
看兼容系列表 ,发现 wincc6.2 和 xp-sq3 不兼容  ;看来西门子的软件没有微软的升级的快呀!
我同事为了体验 wincc 6.2 就把操作系统装回了 xp-sp2
我不想重装系统 ,还想体验 wincc6.2
就在网上发现了这个办法
修改注册表 :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cription=windows xp 修补程序包 - kb319740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么修改的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windows]
csdversion=dword:00000200
原来00000300 改为 00000200
添加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cription=hotfix for windows xp (kb319740)
installeddate=1/19/2007
installedby=yourname
uninstallcommand=c:\\windows\\$ntuninstallkb319740$\\spuninst\\spuninst.exe
type=upda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0】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网友A:
不错很好的贴子,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