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有台机器用欧姆龙CQM1H  PLC  CPU 51,CPU面板出现EROR.INH报警,自动在线检查提示:未设置 0X80F1  内存错误是吗意思?请教各位师傅!后来我清除错误把程序等都清除了,报警灯没亮,而后把另台机程序到出来,点击在线工作 想把程序传到PLC中,总是提示连不上,哪里问题呢?但自动在线又可以,哪里设置问题请教各位师傅!传送程序到PLC需要传哪些东西,初次搞不知道?这机与触摸屏联系,有很多数据设置,单单传程序下来不行吧?请教!谢谢!

网友A:
是否安装存储卡?
你通讯是用CPU上的RS232口还是MINI编程口?

网友B:
通讯设置检查一下,也可以先自动校验...

网友C:
传输线剪断了一根,接上去就行。在插头两头找找

网友A:
连的触摸屏的话,RS232是按屏通讯设置的;
与电脑连你最好用MINI编程口;

楼主:
程序传不到PLC中为什吗?报警故障如何处理?
首先想问各位师傅,电脑联系错误日记:显示0X80F1  内存错误那里出问题?  谢谢!               2:我用RS232接口连了电脑,触摸屏信号线拔掉了,下传要做那些工?                 3:下传时DM,HR,IO,T,C,数据如何传?谢谢!

网友D(2010-07-16):
重新设置一下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