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对于一个PLC和变频器构成的控制系统,现场操作面板上装两个按钮,一个用于加速,一个用于减速。按一下,电机加速,减速,循序渐进。一直按着,一直加速或马上停转。请问怎么实现?
这两个按钮就直接接PLC的输入模块上的。用的是松下FP2系列PLC,安川G7系列5.5KW变频器。
请问,该怎么编程,

网友A:
这样多种方式可以实现
看清楚具体的硬件配置,两个按钮是接线接到哪里去的

网友B:
好像没有说具体点哦

网友C:
关键要看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