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各位老师好,正在写论文,用到cpu224xp的模拟量i/o,可是翻遍了书也没找到应用实例,能不能有哪位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qq:55955497,再次感谢

网友A:
坛子里的一个《S7-200的160个常见问题解答》的贴子吧,下载它,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不明白需要实例干什么?

模拟量的地址还是AIW0 AIW2  AQW0.
当然还有就是CPU 224 XP 的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的精度为 10 位,响应速度是250ms,与扩展模块(比如EM235)不同;另外也不需要在系统块中设置”滤波“

网友C:
下载个s7-200的手册,那上面比较详细

网友D:
网上例子也很多

楼主:
其实主要是我对plc基本忘光了,所以虽然系统工作原理明白,但是不知道怎么进行编程和地址分配,想找点关于224xp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实例看看,各位要是有现成的例子请发给我学习一下吧。邮箱:5595549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