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大家好,我有台设备是用三菱的屏与三菱A系列的PLC联机使用。现在设备的屏没有显示了,已经使用多年;我想用一个PRO-FACE的屏代替使用,但是不知道怎么与PLC联线。。请各位高手指点!!!邮件地址:qevhixa@163.com  QQ:307277369

网友A:
呵呵;与A系列PLC的电缆可以定购时向PROFACE代理商定;

网友B:
用PRO-FACE的还要重新做程序
用三菱的吧
即使用三菱新的GT1000的屏,也可以程序转换,再简单修改下

网友C:
用PRO-FACE的还要重新做程序,如果是自己开发程序的话,那开发成本以及开发时间都会是一个问题,维控触摸屏,免费定制程序、定制驱动、定制硬件,开发周期短,效率高,而且维控屏质量好,价格便宜,售后服务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有台设备是用三菱的屏与三菱A系列的PLC联机使用。现在设备的屏没有显示了,已经使用多年;我想用一个PRO-FACE的屏代替使用,但是不知道怎么与PLC联线。。请各位高手指点!!!邮件地址:qevhixa@163.com  QQ:307277369
具体是CPU直连,还是模块?

能具体点吗?

楼主:
PLC联线。
我是想用CPU直接与PRO-FACE连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CPU直接与PRO-FACE连接。
描述还是不详细。
也许是这个,你试试吧。

楼主:
人机与PLC的接口.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CPU直接与PRO-FACE连接。
描述还是不详细。
也许是这个,你试试吧。

谢谢你!我今天没有带相机过来.可能看到图片比较清楚..我明天发图片上去,我看了下PLC与人机都是25针接口的.

网友D:
那就是这个图。

楼主:
我接线看看,多谢!

网友E(2011-07-18):
it's very good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