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本人要用FX1N+MR-J2S做定位控制,两轴的,我看PLC手册上有ABS这条读取当前绝对位置的指令,但例程中却没有运用到这条指令,看例程很复杂似的。还有什么和校验证。请问我就用PLC直接控制不用定位模块可以用ABS指令吗?是不是就用这条指令就可以读取当前位置?如果用定位模块是否好点?

网友A:
呵呵;ABS是针对FX1S/FX1N主机上自带的功能;

楼主:
那我用FX1N就可以直接读取绝对位置而不需要什么其他设置了?

网友A:
注意接线;

网友B:
接线不一样,要占用3个输入输出点,这个编程手册中有接线图
伺服要多加个电池,能断电情况下保存数据
然后直接用ABS指令就可以

楼主:
M8140什么时候接通?清零用这个怎么弄?

网友B:
M8140什么时候接通?这个信号是用户控制的,可以通过程序来设定ON或是OFF,
如果预先设置成ON,在原点回归完成时能输出清零信号
如果是OFF,在原点回归完成时,不会输出清零信号

楼主:
先设ON后,回归完成M8140就自动复位,就是说可以利用这脉冲清零吗

网友B:
M8140是用户设置的,不会自动复位
你要用这清什么零

楼主:
那M8140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M8140起什么作用
我7楼说的还不清楚

楼主:
等PLC买来再试试!

网友C(2010-07-16):
正在学习三菱相关指令

网友D(2011-09-02):
哪位师兄帮忙给下FX1N与MR-J2S系列控制伺服马达的接线图
邮箱:zhanche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