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在WinCE下面,创建工程,然后编译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当我们第一编译完工程以后,如果需要改我们的驱动或者BSP,我们是不需要重新编译整个工程的:
  1. 如果更改了driver,以WinCE6.0为例,我们可以在菜单里面选择“build”->“Open Release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然后在弹出的命令行窗口中,通过dos命令切换到你要编译的driver的目录下面,然后运行“build”就可以了。也可以运行“build -c”会强制把所有的文件都编译一遍。被编译后的driver的dll会被自动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面,注意,如果lib库之间有关联关系的话,一定要将有关联关系的lib库也编译一遍,以保证lib都用的是最新的,然后再切换的工程的release目录下面,运行一下“make image”就可以了。
  2. 如果改变了OAL部分的代码,同样用上面介绍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OAL部分可能包含多个文件夹,如果改变了OAL里面的代码,不要进入OAL里面的文件夹去编译,一定要在OAL这层进行编译,这样OAL部分的lib,dll才会被重新编译并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面。
  3. 如果改变了配置文件,比如config.bib,platform.reg文件,那么直接将这些文件拷贝到你的工程目录下面,然后运行一下“make image”就可以了。
  4. 如果改变了eboot部分的代码,那按照步骤1的方法就可以了,可能你都不需要运行“make image”命令,因为可能你只需要eboot.bin或者eboot.n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