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初学,请教各位老师,我下载安装了protel 99 se ,建立原理图文件以后,没有工作窗口时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上图吧,否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正常建立原理图文件后应该有背景是黄色的工作区域,你可以在上面放置电子器件。

网友B:
我也是,好像需要什么口令。根本打不开。怎么回事啊?

网友C(2010-08-04):
点击左上角<文件>,从下拉框中点击<打开>,选定你要打开的文件,按<打开>按钮即可,具体教程到百度视频搜下就有的,学习一下,再应用一下,就会使用了

网友A:
99的下一个版本是protel DXP。现在应该是Altium Designer 6.0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