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如题
想请教有哪位高人做过,最好发个例子程序给我!谢谢了

现在我做了部份工作,用西门子的MODBUS的库文件做的,通过温控器看,指示灯正常,TX,RX闪烁,但PLC读不到任何数据.看说明书也看不明白.我做过西门子内部的MODBUS通讯,和其它第三方的没做过!

请各位高人指点!!1
我的邮箱:23458147@QQ.COM    tong-lei521@163.com

网友A:
温控器的地址是否正确,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截取PLC的输出报文,看看是否与温控器的要求一致。

网友B(2010-07-16):
设置读寄存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