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SCL指令中的源字就要求为4位16进制数。不知道ZCP是不是也要求4位16进制数,或者什么类型都可以?

网友A:
ZCP是区域比较指令;
是一个数据与上下限比较,是一个16位二进制数;
双字时用ZCP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CP是区域比较指令;
是一个数据与上下限比较,是一个16位二进制数;
双字时用ZCPL;
呵呵,解释得很清楚,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