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抱闸故障求救

楼主(2010-03-02):
公司的一台老的电梯(类似转扬机工作模式)发生抱闸电磁铁烧毁故障。现已更换3只电磁铁,仍然因吸力不够而造成抱闸无法打开。

电磁铁线圈是MZD1-200型号。功率460W。工作电压是直接从电动机上取来的380v(标称)。

以前的一只电通量40%,吸力不够,现换成100%电通量,吸力还是不够。

有人说是铁芯失磁了。

请教有此经历的朋友谈谈经验,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电磁线圈本身故障引起,你试着调整一下抱闸弹簧的螺丝调松一点,然后调一下平层。当然这个故障的根源应该是抱闸片磨损较严重,造成磁铁打开行程变大所致,建议重新换新刹车片,再调整。

网友B:
电磁铁的吸力大小与动、静铁芯之间的距离有很大关系,你这个抱闸的动铁芯(衔铁)张开大口就吸不上去,而且线圈极易烧掉。因为交流电磁铁线圈电流是与动、静铁芯之间的距离成正比的,在衔铁张开大口与完全吸合电流相差10倍左右。因此抱闸线圈烧毁往往都是衔铁口子张的太大,调小一点就能解决问题。这种老式抱闸要经常检查、调整衔铁张口,否则就经常烧坏线圈。

网友C:
既然是老旧的,个节点该上润滑了

楼主:
谢谢各位详细解答。

目前是调整横顶杆的位置来解决的。也就是把衔铁的间隙放小了,所以吸是能吸动了,但是就是觉得抱力不够,而且平层也不精确了。总有点不放心,担心那天东西放多了会咕噜咕噜掉下去,麻烦就大了。

网友D:
我想除了这个抱闸,还要加其他的保护.

网友E: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呀,可不能马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