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请教一下,我这里有一台分纱机,就是将一大盘32支纱线通过张力控制分绕成32小支,我想请问一下,能不能用一个镜头实现32支纱任意一根的断线报警停机?

网友A:
不好办吧?利用传感器不行吗?

网友B:
应该不用视觉系统吧!我认为用光电或者光纤传感器就能解决,以前我们用过KEYENCE的光纤连一个肉眼要仔细观察才能放线的小点都能辨别出来,你那个线主要是可见的我想都应该没问题,就算是透明的都可以!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传感器吧。现在的机器视觉系统,对于微笑的线,很难检测出来的。

网友D(2010-06-04):
你们自己做过视觉吗??

网友E:
机器视觉就能做到
根据用户选择可以自主识别并实现相关设备联动~~有兴趣可以看下http://www.photonscope.com

网友E:
现在机器视觉已经可以捕捉特征并自动筛选了与相关设备联动的话基本可以做到检测自动化了~~精度和速度也是比较高的~~表情对该类设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加我QQ95592724

网友F(2012-12-03):
 张力控制,线断了,还控制个什么张力? 那里就可以发信号出来停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没有用视觉来这这样搞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张力控制,线断了,还控制个什么张力? 那里就可以发信号出来停机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这里有一台分纱机,就是将一大盘32支纱线通过张力控制分绕成32小支,我想请问一下,能不能用一个镜头实现32支纱任意一根的断线报警停机?
我 有光电断纱检测器,完全满足你的要求,用在纺织机械上检测断纱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张力控制,线断了,还控制个什么张力? 那里就可以发信号出来停机
严重同意9楼,

网友L(2013-01-03):
关键看速度多少,速度很快成本较高。
我们做过经编机断纱检测,用视觉检测实现的,工厂用的效果不错。
有兴趣的可以交流,QQ:1021654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