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3问题求助

楼主(2010-03-02):
一台6RA23运行过程中出现F26错误,重新启动后工作一段时间后(1分钟到几分钟不定)又出现故障,更改P39、P40、P71、P76、P77等参数不能解决问题,P03、P04、P07、P08显示均正常,检查励磁部分电路未查出问题,用钳形表监测驱动器输出电流除问题时瞬间升高,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急!谢谢!

网友A:
这个故障绝大部分可能是电机的问题,检查电机的换向器、碳刷是否有异常。电机引线是否有异常。特别是紧固螺丝有松动现象。

另外,可以工作于无弱磁状态是否继续报这个故障呢?如果是,就去检查电机吧。应该是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指导,明天我去检查一下电机。另外有个情况需说明一下:这台6RA23是用在拉丝机上,用30A驱动器扩容,电机功率280KW,原来拉9.5mm的铝杆一直正常,现在拉12mm的铝杆出现的上述问题。励磁是固定的,不可控,正常工作时励磁电流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明天我去检查一下电机。另外有个情况需说明一下:这台6RA23是用在拉丝机上,用30A驱动器扩容,电机功率280KW,原来拉9.5mm的铝杆一直正常,现在拉12mm的铝杆出现的上述问题。励磁是固定的,不可控,正常工作时励磁电流很稳定。
啊?扩容的?这个...

不过,不弱磁的话,要查电机。很可能是电机的内部哪不对劲了,特别是换向器、刷架、电机内部的电缆线等,看看有否异常。

楼主:
昨天查了电机的碳刷、换向器、接线等没有发现问题,今天用户又换回了原来的9.5mm的铝杆,但也出现了F26故障,这样应该能够排除由于力矩、电机电流增大等原因造成故障的可能性,驱动器的参数设置也应该没有问题,电机空载试着没出问题,驱动器的CPU板在别的驱动器上试过没有问题,触发板有可能造成此故障出现吗?用户一直在催,郁闷啊!

网友A:
你是在那里的?地理位置?如果确认电机和外围其他硬件正常,就送修备。触发板、电压检测回路都有可能,要逐一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