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各位高手:我电脑上装有GPPW  8.3 C-中文版软件,但编不了步进梯形图(只进行普通的梯形图的编辑),是不是要另装软件?

网友A:
是指SFC,还是指梯形图?

网友B:
有没有什么提示呀

网友C:
不需要特别的软件,就这软件就可以编写
你是怎么编写的呢,大概说下看看

网友D:
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E:
先看有几个状态,每个状态有几个输出,然后在编写。

楼主:
谢谢你,这里是指SFC

楼主:
谢谢你,就是里面没有STL 的图标(步进梯形图标都是灰色的)在设置时,高为SFC时只能是读出模式,不能转换成写入模式

楼主:
谢谢你,就是里面没有STL 的图标(步进梯形图标都是灰色的)在设置时,设为SFC时只能是读出模式,不能转换成写入模式

楼主:
还是这么请教大家吧,在进入PLC编程时,要创建一个新工程,点击后有一个程序类型显示,如果选取梯形图逻辑,则是普通的梯形图编入,如果选取SFC则只能是显示SFC读出模式,在编辑栏目中“写入模式”是灰色的,也即无法进入“写入模式”。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F:
新建一个工程,图标就不会是灰色的了,就可以用了,语句表和梯形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楼主:
谢谢!建一个新工程只是能进入普通的梯形图编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G:
问题着么经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