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一个三菱私服与电机启动问题。现在我们公司用的三菱私服与电机还有人机频繁的出现异常,对我们设备部门的维修时间带来很大的冲击。。原设备用的是三菱私服与三菱的电机使用稳定,现在出现的异常是,当设备刚上电时在1PG没有给指令的时候,电机回运动一下然后报警(如AL 31/51等)。检查电机的刹车是OK的,最后换个电机OK!
 请问各位大虾,以上的现象是属于什么问题。是否可以从驱动器的参数调整?如何调整?我初步判定为电机的编码器异常,请大虾指点。   联系方式:QQ:   307277369     qevhixa@163.com   13422630194

网友A:
编码器异常有可能,增益調整,加減數時間調整

网友B:
没有给指令,就会运动然后报警?
电机的接线有没有被改过

楼主:
电机接线。
没有接错,设备原来是那样接的。(之前运转正常。)现在是这样的,开电的瞬间,有时会动有时没有,停电久了会;动作后就报警停了。谢谢!

楼主:
编码器异常如何维修?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异常有可能,增益調整,加減數時間調整

请问编码器异常怎么维修?如改变增益調整,加減數時間調整以后还会同样的异常发生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