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我现在,有个储存卡,里面,有个程序,我把储存卡插在PLC上(型号是226),然后建立通信后,点上载,为什么我上载的程序才1KB,用PLC编程软件打开后,是空的,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那里弄错了请,知道的,教我下,谢谢了!我上传时候,PLC档位打的是TERM那个挡上的
PC,和PLC之间的通信是建立成功的!

网友A:
估计是程序加密了

网友B:
如是是使用配方功能和数据记录,才用到存储卡.我们平时上下载程序是不用这个存储卡的.
你说的里面有程序,可能是数据记录或是配方功能什么的.上载没有东西,说明没有程序,具体请参考200相关的手册

网友C:
可以使用S7-200 Explorer直接查看存储卡,看看到底有什么文件,具体大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刚出差回来,谢谢啦,我再弄看看,不会的,再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