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变频电源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变频器能代替变频电源用吗?

网友A:
没有见过变频电源,听说过一只没有用过,有路过的高手解释下

网友B:
不能代替

网友C:
我认为不能,两者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D:
不是一个性质,目的不同,用的场合不同

网友E:
呵呵;除非你用的负载是三相电机,否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变频电源的价格要高的多;

网友F:
变频电源与变频器的区别
   变频器不能代替变频电源,两者的结构原理和用途是不同的。
   变频电源是由交流---直流---交流---滤波等电路构成, 它输出的电压电流波形为正弦波,非常接近交流供电电源,并且根据用户要求可以输出任何电压和频率。
   变频器是由交流---直流---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其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原则上不能做供电电源使用,通常是用来对三相异步电机进行调速的。